网格铺铜有问题,请求各路大仙们解决。

楼主(2013-11-27):
网格铺铜有问题,请求各路大仙们解决。附件是9.4版本的PCB。

楼主:
难道没人能搞定??????

网友A:
倒角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的问题吗

你能搞定吗?

网友B:
    你这不是可以正常铺铜么?难道是你想铺铜成网格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可以正常铺铜么?难道是你想铺铜成网格状?

正常铺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铺铜没问题。

    你要铺铜成网格状?

楼主:
    不行,试过了。你下载PCB试下看看,不会是软件有BUG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试过了。你下载PCB试下看看,不会是软件有BUG吧。

    我这边是OK的,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是OK的,有图为证:

    怪事,版主用的是正版PADS吗?

网友(点评):
必须正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怪事,版主用的是正版PADS吗?

把平滑半径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平滑半径改为0

哈哈。。版主大人厉害,果然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