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自动生成标号不对,新人求助

楼主(2013-11-27):
在画完原理图后,"reset reference to ?”,然后"unconditional reference update",但是有一张原理图中某个原件的part reference始终不对;

正确的part-reference应该是"U4C"而现在变为了"U9C",做元件库时采用的是"heterogenous"的方式。如图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正确的part-reference

正确的part-reference

不正确的part-reference

不正确的part-reference

网友:
試試看下面方法:
1.先進入到每個part的properties editor,新增一個屬性,命名為 Sectiont  而其內容全部填為一樣如 CPU
2.進入到Annotate選單中,於Physical Packaging欄位中加入{Section}
3.選擇Action中的第三選項"Reset part reference to "?"
4.再選擇Action中的第一選項""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結果就會是同一個Part reference.

楼主:
按照版主的办法,在OLB中做了修改,但是还是不行。
怀疑是因为,同一份原理图,同一个器件,由两个人做了两个OLB,然后再DSN中同一个器件不同片段引用了两个不同OLB的东西。
按照这个思路剔除了其中一个OLB,再按照版主的方法操作,解决了部分问题,最后还是有一个part不行,真悲催。

网友:
如果一個元件分成3個部分,其中2個元件是來自於A元件庫,第3個來自於B元件庫,這樣自動編號會是失敗,而且DRC也會錯。

楼主:
谢谢,版主,我又查了下我的OLB文件,现在附图上来,一颗芯片共分了6个页面放置管脚,采用heterogenous类型。

在OPJ项目中,引用这颗芯片的元件库,但是总有一个编号不对。而且在OPJ中引用元件库的时候会出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选择的是C page,结果放置在

原理图上的却是F page的”实在是弄不明白呀,一并将图附上,请大家帮帮忙吧,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了,郁闷!

(已按照版主提供的方法操作过了)

OLB中A-F的不同page

OLB中A-F的不同page

OPJ项目中anotate后出现的不对编号

OPJ项目中anotate后出现的不对编号

网友:
如果已經是"一個元件分成3個部分,其中2個元件是來自於A元件庫,第3個來自於B元件庫",先要將全部的元件刪除,並且清除CACHE,最後重新抓取元件庫的3個元件擺放上去。

如果不清除CACHE就重新擺放元件,有時候 ORCAD 會報錯,有時候 ORCAD 又不會報錯(要看ORCAD版本),這會影響Annotate功能。

楼主:
谢谢版主的无私帮助,小弟,也用过您上面提到的方法:“在opj中删除所有的部分,然后cleanup cache”似乎还是会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报错或者warning,我用的是16.5破解版(就是网上最大众的破解方式,呵呵),真是郁闷呢

网友:
我也是遇到楼上哥们一样的问题,况且手动修改后生成网络表出错INFO(ORNET-1148): Netlist Format: orprotel2.dll
INFO(ORNET-1149): Design Name: F:\PROJECT\KV3107_20131214\KV3107_20131213.DSN
ERROR(ORNET-1026): Part U70C of type LM124_18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70 package.
ERROR(ORNET-1006):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有没有高人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貌似是BUG。
我的解决方法是,新建一个原理图,将旧图复制过来,在重新编号,
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没有DRC,但导网表就是有错误,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有可能是BUG,我的原理图现在标号又是对的了,⊙﹏⊙b汗;
DRC和netlist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