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Editor70.exe问题

楼主(2013-1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卸载 Smart Utilities

网友:
你是不是存在如下操作:
1.升级了mentor版本
2.进入中心库后,已经打开过cell 编辑器,但是在窗口中未出现,其实有隐藏进程在运行
3.移动过中心库(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也可能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Smart Utilities还是不行。
只是个别的CELL打开时会出现此类问题,不是所有的CELL,但是所引用CELL ...

这么奇怪 ,我以前是可以的。在安装路径下SDD_HOME\SmartUtilities\win32里面应该有个DisableSmartUtilities执行一下。

网友:
针对你以上问题:
1.后台运行程序,关掉报错,重启机器应该能解决;
2.升级版本造成的library打不开,一般只能在新版本基础上再建一个库,把原来库里的part,cell,symbol,padstacks全倒过来即可。
3.库路径的移动一般没有大碍,但难免出错,出错解决方法还是参考2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