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针测试原理??

楼主(2013-11-27):
    请教飞针测试原理

网友:
    你是问飞针测试设测点的原理or测试机的工作原理?
其实就是把程式读入测试机中,程式就告诉机器这个板子的网络结构,把板子固定在测试机中,进行测试,机器就会根据程式所设的测点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