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发射管恒流电路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28):
如题,求大神帮忙解惑一下,以下图片中的发射管恒流电路,按照我的理解以及注释,大概了解了一些,但是依旧有一些疑问需要解答:
1、按照理解,LD1与LD2电流会恒定在Q6 VBE/3.3ohm,理论上是否将Q5的发射级也连接上Q6的基级同时将电阻调节为6.6ohm两路才算完全对称。目前这样电路虽然能够工作,但是是否会导致两路电流恒流不太一致?
2、目前出现很多不良,在于两个发射管,有一个发射很微弱(LD1 LD2随机)。导致发射电流测试不过,替换发射管后又OK,怀疑与来料有关,有些又偶尔能够恢复正常,但是很快又会不良。按照1的方式,去除了R21将Q5的E极与Q6 B极连接,此时其中的发射微弱的发射管会发射会加强一点点,但是还是比较微弱。
3、我们的发射管来料是没有整形的,制程中需要折角,所以内部验证了不折角同时也不剪脚的物料,发现此问题依旧存在,不良的板子,替换发射管后均无问题,也能够确定的是不良跟着管子走,提供了10pcs不良发射管给供应商分析,但是供应商却分析管子是好的,所以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4、目前希望大神解答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潜在的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波形图片为测试的正常样机与不良样机对比。
不知道描述的清不清楚。烦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有图有分析,写得真不错!
我觉得不可能是软件问题,V_sys的电压是多少?二极管的压降才1.4v,有没有试过增加R20,R2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分析,写得真不错!
我觉得不可能是软件问题,V_sys的电压是多少?二极管的压降才1.4v,有没有试过增 ...

V_SYS是锂电池电压3.7~4.2V或者用USB供电经过PMU的输出,应该有一些压降,但是相差不是特别大,因为规格书较多,我看的挺累,不管是电池还是USB供电,应该都能保证Q4 Q5是工作在放大区的,电路如附件图片。
没有增加过R20 R21,增加的话相当于是减小驱动电流?这个没试过,因为有问题的样机,一般都是先替换管子,也的确是就OK了,怪就怪在不良的样品给供应商分析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折角有影响,但是不至于使他损坏。现在就是很纠结这个问题。
另外补充一点,两颗发射管,去除掉OK的管子,不良的也能发射,加上好的就不行了,所以很惆怅啊,实际单体恒流给管子,不良的管子就是有问题。比较没头绪了,现在只有排除法一个个的去验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可能我没描述好,

网友A:
试一下把pwm频率改低一点吧,我觉得40k可能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pwm频率改低一点吧,我觉得40k可能有点高。

这个是客户提供的软件,我们目前改不了,改的话还得和客户说,未必同意,主要是沟通时间上又要费时费力

网友C:
我觉得楼主1点里面的接法可能会好些,但那样连接后发射极电阻值应该为3.3/2欧,而不是6.6欧.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1点里面的接法可能会好些,但那样连接后发射极电阻值应该为3.3/2欧,而不是6.6欧.楼主可以试试!!

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若按照我说的那样了解,那两个电阻应该是并联,两个都是6.6ohm的话,并联R=6.6*6.6/(6.6+6.6)=3.3.才能保证和原来的电路一样吧?难道我理解错了?
我有试过,将R21去除,然后将连接过来,虽然电流可能过大会有烧坏R20的可能,但是验证应该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确定是一样的,这样验证的话,弱的发射的会高一点点,但是相比还是微弱的。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如果Q4,Q5的一致较差,那就可能会一个亮一个暗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应该是Q5的B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R19的1脚,Q6的C极也同时接到R19的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如果Q4,Q5的一致较差,那就可能会一个亮一个暗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应该是Q5的B极通过一 ...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三极管的问题,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产品已经是量产过的东西,物料没有变更,试产的时候也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是三极管的问题,应该很早就会出现了。如果真的与三极管有关,很难解释,为什么我LD1和LD2对调之后,发射弱的管子依旧是弱的,发射OK的还是OK。换了好的,又都好了?另外,如果是Q4 Q5一致性差,按照这个电路的问题,应该大部分会在LD2上体现这个问题吧?但是实际上是随机出现的。我这边会看看是否按照你说的搭下电路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三极管的问题,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产品已经是量产过的东西,物料没有变更,试产的 ...

我怎么觉的这种发射管直接接电池有问题??毕竟是有交流量的,交流通路在哪里?是V_sys旁边那颗电容?是不是我想多了?

网友A:
问题出在pwm频率上,断开r19,直接拉高,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pwm频率上,断开r19,直接拉高,看看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要改C42?我觉得他pwm的通路可能有问题哦

网友F:
你的Q5用了Q4的反馈Q6,三极管Q6检测的电压是Q4的E级电压,你用它来控制Q5.....Q5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的这种发射管直接接电池有问题??毕竟是有交流量的,交流通路在哪里?是V_sys旁边那颗电容?是 ...

不是直接接电池,电池输入PMU,然后PMU有个引脚输出,是内部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方框图上有,实际在测试的时候,是USB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Q5用了Q4的反馈Q6,三极管Q6检测的电压是Q4的E级电压,你用它来控制Q5.....Q5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反馈

有试过暂时去除R21将Q5的Q4的E连接在一起验证过。但是效果不大。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加个三极管给Q5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pwm频率上,断开r19,直接拉高,看看有没有问题。

谢谢回复与建议,这个也有可能,因为不良有两种:
        1、开机的瞬间,是直接给高电平的,这个时候发射显示正常,但是实际到了测试模式的时候就是PWM控制的时候就有问题。
        2、开机瞬间有的样机也还是一样,一个发射管发射,一个发射管发射非常微弱,几乎不发射。
今天准备验证升级成用户模式后的软件是否有问题,还在验证中,因为想排除是否是软件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物料的不一致性造成的,微弱的那边BC817没处于完全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物料的不一致性造成的,微弱的那边BC817没处于完全导通状态。

将不良的发射管替换到目前有在生产的另外一个机型,发现跟着不良的发射管走,如下为另外一个产品的电路图,所以应该能说明还是与发射管物料有关的,正在收集不良,然后给供应商再次分析。

网友H:
你的电路是不是想把LD1 Q4 R20和LD2 Q5 R21电路控制成一样,然后再通过Q6 R19 来形成2个相同的恒流源。可是,我们可以看到Q5的e极并没有连到Q4的b极,这时候也就是说Q5 Q4组成的恒流源电路不成立。你可以另外在加一个Q6相同的器件到Q5,形成两个恒流源电路,这样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Q6与Q4形成的恒流源电路原理是必须有Q4 Q6那样连接才可以的。

网友G:
右边图是量产的吗?理论上2颗管子参数不可能一模一样的,所以还是改电路吧。

网友I:
为什么这样接,直接三极管+红外管+电阻就好了,三极管当开关管用。
算好电阻直接限制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边图是量产的吗?理论上2颗管子参数不可能一模一样的,所以还是改电路吧。

不是,另外一个图是另外一个量产的机型,这个应该算比较对称的电路了,那个机型用的不是同个型号的发射管,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验证了,应该可以说明是发射管本身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将不良给供应商再次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Q5用了Q4的反馈Q6,三极管Q6检测的电压是Q4的E级电压,你用它来控制Q5.....Q5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反馈

你看下我后面验证的另外一个电路图,那个应该是有单独的反馈的,但是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路是不是想把LD1 Q4 R20和LD2 Q5 R21电路控制成一样,然后再通过Q6 R19 来形成2个相同的恒流源。可是 ...

不好意思,我可能不是很理解,应该Q5的E接到Q6的B而不是Q4的吧,你看下我20L的另外一个电路,不良的放上去一样不良。
其实原来的电路应该是可以恒流的,只是感觉没有单独加反馈的稳定,这个电路已经量产过很久,也没什么问题,只是现在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一直认为是物料的一致性问题,但是供应商分析发射管没问题,所以我们又转回来看是不是电路问题,不过按照这几天的分析,发现就是与发射管有关,唉,还没完全结案,正在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这样接,直接三极管+红外管+电阻就好了,三极管当开关管用。
算好电阻直接限制最大电流。

客户设计的,我们只是OEM,除了发射功率,还有发射角度,需要两个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楼主最大的失误是判断失效的原因是二极管,因为你对换了二极管,看见是“跟随”二极管走,而无法看到问题的本质。这也是国内工程师经常出现的问题。
二极管本身有较大的压降误差,datasheet也写得很清楚,但你们是OEM,应该做测试夹具,把“好”的二极管挑出来,其他退给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大的失误是判断失效的原因是二极管,因为你对换了二极管,看见是“跟随”二极管走,而无法看到问题的 ...

嗯,我们的确是有通过测试治具,挑选出来了,另外,此项目转移过来之前,已经量产过一段时间,我们完全就是代工,物料没有进行替代,不过根据上周的各方面测试,还是觉得与发射管有关,我们拘泥于其他方面,是因为不良的发射管供应商的8D报告上是没问题的。这周还会进行跟踪,收集不良,然后让供应商再次分析。
另外说一点,PWM为40K左右,是因为这个是红外遥控器,40K是载波频率,实际使用也是这个载波,所以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很感谢,我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所以有很多不明白也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谢谢指点。

楼主:
更新下:再次让第三方供应商测试,发现还是和管子来料有点问题,目前原始供应商好像不是愿意承认,所以准备找替代。

网友J:
这个是用的镜像电流源,应该用对管吧,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大差异了。
而且,的确是应该按你说的1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用的镜像电流源,应该用对管吧,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大差异了。
而且,的确是应该按你说的1来接。

谢谢回复。
这个电路其实量产了很久,都没出现问题,不排除和三极管有关,但是现阶段,正在找替代的发射管,因为的确,不良的发射管通过给第三方分析,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IO驱动能力太弱,试试将R19改小。因为你不良的时候第二点的电压没有到1.4V。

网友:
不知道你的均流是怎么控制的?或者使用MOS会好点吧?

网友:
照明LED有用这种方式驱动外,普通的红外多用电阻限流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K:
现在情况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情况如何了??

30楼有说了,现在应该和管子是有关的,电路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本身也是量产了很久的产品,真要说电路问题,也上面提到的可能需要再加一个管子。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
在我看来, 这个电路本身存在问题,不关红外管的事
先问下楼主,不知道你们这个电路设计初衷,是让LD1/2工作在多少mA的电流水平下?

楼主(2013-12-29):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
在我看来, 这个电路本身存在问题,不关红外管的事
先问下楼主,不知道你们这 ...

电路是客户设计的,也是量产的产品,我们只是转移生产,实际上红外管给了第三方测试,不良的还真是有点问题的,虽然这个电路可能有点问题,你可以看下我其他回复的,另外一个产品的电路,那个电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把不良的管子换上去,还是有问题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
在我看来, 这个电路本身存在问题,不关红外管的事
先问下楼主,不知道你们这 ...

现在具体的情况就是,找替代,验证,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