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做不做阻抗

楼主(2013-11-28):
问下各位同学,你们高速信号都做不做阻抗?
现在我们公司的板,USB、HDMI、SATA还有DDR都是不做阻抗的

网友:
大部分情况都是做的

网友:
看你几层板子咯。而且看你硬件工程师专业不专业咯。如果连地层都不完整的话,做不做没什么意义了。如果走线也不讲究的话,你让别人怎么给你做阻抗控制?做阻抗控制要是需要条件的,他要帮你调整线宽。而且对于消费类产品来讲,何谈太多的阻抗控制。频率不高,路径不长。做不做问题都不大。

网友:
简单的阻抗还是需要计算的,这方面可以看demod,也可以要求PCB厂商的阻抗要求。速度不高情况下没什么问题啦

网友:
USB、HDMI、SATA还有DDR这些总线从定义上看都已经属于高速信号,所以正常来说控制阻抗匹配是有必要的。至于你们公司的板都没有控制阻抗,是你设计线宽、间距、层叠的时候完全没有遵循高速信号设计规范,还是说只是你们gerber文件发到工厂生产PCB的时候没有提出阻抗控制的要求呢?前者理论上讲是不合理的;后者是你们发给工厂虽然没有提阻抗控制的要求,但你设计的时候是按照阻抗控制的线宽、间距来设计的,而工厂都是依照图纸加工,因此虽然说你们没有对工厂提阻抗控制的要求,但实际生产出来的板的阻抗是基本匹配要求的,阻抗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而这种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