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芯片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3-11-28):
为什么Flash芯片一般是没有时钟信号管脚的呢?求大神开导,不胜感激~~

网友A:
oe就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就是时钟

OE不是输出使能吗?本人才疏学浅,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
异步和同步的区别而已,也有同步的Flash啊,那就带CLK了。

网友B:
好像没看到过同步的FLASH,基本都是异步的!!

网友C:
刚百度了下,异步芯片没有时钟,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百度了下,异步芯片没有时钟,长见识了

感谢您的查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到过同步的FLASH,基本都是异步的!!

SPI Flash 是同步还是异步的啊?SPI Flash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