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分析中文版学习时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8):
初看这本书,对这句话琢磨了很久,想问问大侠们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没有外加引出连线:意思是不是就是直接从芯片管脚输出?

接有2英寸长PCB线条:意思是不是通过芯片管脚走了2英寸长的线条才输出的。

然后综合说的话 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走线越短越好呢?

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求解。

网友A:
不需要计较那么多,知道它是在告诉你什么就好了。“然后综合说的话 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走线越短越好呢?”,这句话我认为不是出自这里,我们经常讲传输线越短越好,原因有二:一、传输线越短,传输线的延迟相对于信号的上升时间也就越小,反射对信号的影响也就越小(通常这么认为,也有例外);二、传输线越短,传输通道的插入损耗就越小,信号的衰减越小,信号失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计较那么多,知道它是在告诉你什么就好了。“然后综合说的话 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走线越短 ...

是这个道理啦,豁然开朗,谢谢哈~

网友:
    关键要理解,不要钻牛角尖。我们是用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