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覆铜的网格问题

楼主(2013-11-28):
5金币
在覆铜中改变网格的形式,为什么不起作用,请教各位,如下图:

网友A:
补充:width是线宽,distace设置距离,width设为5,d设为10都看得到的

网友:
你把width和distance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width是线宽,distace设置距离,width设为5,d设为10都看得到的

en ,是的,一个是中心到中心的距离,一个是线宽,如果相同就覆盖了是吗?非常感谢

网友:
是的,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