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导入Protel格式的原理图???

楼主(2013-11-28):
请教各位:如何把protel格式的原理图导入到pads Logic啊?具体如何导入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pads9.5版本的是有转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5版本的是有转换器的

试了下可以啊,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时半会还没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