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图介绍

楼主(2013-11-28):
在设计方案中可以画单线代表多个连接。相应地,也可以布置一个符号以代替同一种类型的多个符号。

可以在三个地方指定一条线或一个符号代表多条线或多个符号,这就是信号名,连接点名和
符号名。

单线图和清单
这些线和符号可以自动在设计方案的清单中作为完整的元件列出来。这样产生的清单和用普
通的绘图产生的清单是一样的。

单线图中的信号名

举一个例子,用单线画出信号 L1,L2 和L3。
如图 2 中,只需为信号分配信号名L1,L2,L3。

在符号 K1中,接触器左边的连接名为1,表明
它连接到 L1。
接触器中间的连接名为 3,表明它连接到L2。
因为 L2是信号名中的第二个信号。
相应地,连接名 5 被连接到L3。

单线图中的连接名

在图 3 中,原来的符号K1 被一个符
号代替,只显示出一对触点。
但是,K1 的三对连接点名表明,符
号代表了有三对触点的元件。
因此,连接名同样表示了和原来的
三线图一样的连接。

单线图中的符号名

用同样的方法,为一个符号分配名称 Q1,Q2,Q3,
可以使一个符号代表三个或更多同一类型的符号。右边的图中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绘图方法,但是表示
的意义是一样的。

用单线图画出设计方案Eldemo
使用单线画图,则设计方案eldemo中的主回路图
可以如下图所示:

网友:
总线就总结呗,哪来那么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