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mentor用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解决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3-11-28):
3金币
之前建库的时候,某些元器件封装做得不合适,需要改尺寸,但是该cell又没其他的part占用,所以只能另作part(不能直接改cell,要不然直接在ee中update cell一下就可以用了)。由于之前的工程用的该part,所以就不删除了,要不然会重改很多工程。现在为了方便识别该part,于是我还采用原来的part名字,命名成如此模样xx_1,在dxdesigner中升级库,导入新作part,package with new library,在ee中forward也是new library,结果还是原来的cell,请问如何解决?
本人级别不高,先暂定为3金币吧
附:我改成其他名字再重复上述操作,貌似直接ok!不改情况下如何解决?不解决它耽误我半小时一小时的功夫,我的时间啊 !!!

网友A:
你正文中说的是"但是该cell又没其他的part占用",难怪别人会误解.

MENTOR建库需要提前规划好命名规则。你这样临时用XX_1的形式,只能解决一时,后面长期看来真的不方便使用及管理。
时间久了,整个库很混乱,无论是管理库的人还是使用的人容易搞错。

还是要确认下PART,看看是否真的分配正确。

另外一个可能性非常大的原因,这个很可能XX_1这种格式,属于特殊符号格式,导致虽然分配了软件不会首先识别XX_1,而是先识别XX。命名格式暗中导致了一个优先级顺序。

比如在symbol里面,一个PART要分配多个symbol符号,命名格式是XX.1,XX.2等,猜测(未验证)一定程度上软件会将"."识别为"_",与PADS库不同,MENTOR不太支持特殊符号的识别,尤其是cell命名里面,很多特殊符号不支持的(命名中非法符号都有提示,建库的应该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你换个名字就OK的原因。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帖子没人回啊

网友B:
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cell,以前的工程不更新就可以;
名字只是个符号,但是有些字符不合法,注意使用;
导致更新后还是原来的cell的原因,是你做part的原因,看用的是不是新做的cell呀!主要还是检查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cell,以前的工程不更新就可以;
名字只是个符号,但是有些字符不合法,注意使用; ...

谢谢你,修改cell固然是很容易解决问题。不过你可能没看清楚,我说的是该cell还关联着其他的part,而其他的part的cell就是该尺寸,该cell,不能改变。是我引用的原来别人的library里就把cell跟symbol已经组成了这个错误的part,我一旦把cell改了,其他的不能更改的part就都被改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帖子没人回啊

我看了,但是不会,你懂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文中说的是"但是该cell又没其他的part占用",难怪别人会误解.

MENTOR建库需要提前规划好命名规则。你 ...

好吧,对库进行大整理吧。谢谢你!虽然没有在那个基础上解决问题,但是给你了。进来看的人多,回复的少啊,mentor群不太积极啊

网友C:
我的库里面也因为有类似问题有“_1"的part,所以我可以确定”_1“的命名方式绝对是可以使用的。
我刚刚又重新新建了”_1“的part,也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楼主的cell是怎么修改命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库里面也因为有类似问题有“_1"的part,所以我可以确定”_1“的命名方式绝对是可以使用的。
我刚刚又 ...

cell是重新命名的,问题肯定不在这里。我库里也有xx_1的part可以使用的,前提可能是在原理图中未调用过的吧?一旦调用,再出现类似xx_1的part好像就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ell是重新命名的,问题肯定不在这里。我库里也有xx_1的part可以使用的,前提可能是在原理图中未调用过的 ...

我先用之前的,然后导入PCB后。再删掉元器件,用“_1”的替代,然后再导入PCB,还是可行的呀= =

网友D:
    其实这个是一个对应关系,要是你想更改一个cell,先要看看有哪一些part有用。要是更改cell,那么所有的引用到的part都会更改,要是只想改某一个part之对应的cell那么只能复制一个更改(重新做一个)名字或不同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是一个对应关系,要是你想更改一个cell,先要看看有哪一些part有用。要是更改cell,那么所有的引用到 ...

是,反正各步操作都得规范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