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创建封装问题.急求....

楼主(2013-11-28):
我现在要建MOS管的封装,原理图上面只建了三个管脚,但封装实物为带散热焊盘的,所以,PCB封装就相当于有四个管脚(三个管脚+一个散热焊盘),但这样建出来的封装导入网表时会报错.如附图.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以下这种封装该如何制作.

网友A:
原理图封装跟PCB封装管脚数不相等 肯定报错的  所以把那大的PAD标成四管脚 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封装跟PCB封装管脚数不相等 肯定报错的  所以把那大的PAD标成四管脚 再接地

原理图上面也在加一个管脚4?

网友:
原理图上面也在加一个管脚4,接地
或者把第四个焊盘设置为结构焊盘,没有电气属性(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面也在加一个管脚4?

是的 再接地 再PCB上第四PAD上均匀打地孔  背面亮铜处理 散热  MOS管一般都比较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再接地 再PCB上第四PAD上均匀打地孔  背面亮铜处理 散热  MOS管一般都比较发热

背面亮铜处理?是指焊盘露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亮铜处理?是指焊盘露铜

不用 PAD相对应的背面区域铺铜 再开窗sold

网友C:
最好是,原理图添加第四脚,是否接地要看这个管子的特性,不好随便接地的。有些是和中间第二脚,一起接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原理图添加第四脚,是否接地要看这个管子的特性,不好随便接地的。有些是和中间第二脚,一起接电源 ...

支持你观点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管脚的网络属性不明确 需要具体确认.

网友(2013-12-28):
引用 网友D:
支持你观点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管脚的网络属性不明确 需要具体确认.

是的 不一定要接地的 如果是啥都没接的话 就直接在电路图中第四个pin打 X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管脚

网友:
    多谢各路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