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启动,无打印信息

楼主(2013-11-28):
大家好:
       手头回来一个的板子,各路电压正常,晶振起振,不需要外部提供的复位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板子不启动了呢。串口无打印信息,波特录是对的115200.

           请大家赐教。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A:
    上电时序不对
    测试一下电流多大?
    最先启动的是什么?用什么做的电源管理?
uboot都没起来?
    是什么产品?
什么方案?
图纸呢?
    在搞什么?
这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不对
测试一下电流多大?
    最先启动的是什么?用什么做的电源管理?

网友A:
    串口没打印信息? 串口电平对不? TXD和RXD没有接反? 地线有没有接? 驱动有吧?
唉。。
不知道。。。
    你这信息太少了!

网友:
    硬件启动的基本条件你晓得吧,一个一个排除就OK了

网友:
    什么方案?主控内部有RAM和ROM吗?主控里的ROM有没有boot?串口是否是好的?串口是否可以输入?主控是否焊好?启动有电流变化么?

楼主:
uboot和软件是烧写在NANDflash里的,主控里是否有ROM和RAM及uboot未知。串口没有接错有驱动的。晶振有起振,不需要上电时通过复位IC给个复位信号。上电时序测量出来不对,要求3.3V先于1.0V先上,但是实测1.0V先上了。是用的DC-DC的电源。电流在200mA左右不变。uboot都没有跑起来,串口无任何反就。测得NANDflash和DDR那边讯号不正常,应该是DDR还是flash无响应。
    用的是台湾的5VT2510(附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不对
测试一下电流多大?
最先启动的是什么?用什么做的电源管理?

    附上原理图了。

网友B:
    先确认下主控有没有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下主控有没有焊好吧......

主控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5片板子不可能一片都没有焊好.是四边有脚的那处IC,焊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5片板子不可能一片都没有焊好.是四边有脚的那处IC,焊接应该没有问题。

    靠,那就比较麻烦了,建议拿个主控的上电时序图一个一个查吧

楼主:
    超级狗去哪了?

网友C:
    串口无打印信息和DDR、NAND等会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无打印信息和DDR、NAND等会有关系

那具體是DDR跑不起來還是NAND跑不起來呢,是要在軟件裏面改頻錄和時序還是要改pcb?

网友C:
    楼主请参考下我以前做海思DVR产品时,UBOOT或UART起不来的原因:
    1、DDR芯片是否在软件支持范围内?型号太多,有的软件可能还要调整对DDR的支持;或DDR芯片没有焊好;
2、NAND FLASH品牌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搞得无法启动!
    ARM的BGA芯片连接NAND这一块,BGA 引脚有虚焊导致;
3、复位芯片有问题
4、再有就是网络芯片后缀型号不一样,也会导致无法启动(这一点有些纳闷,一直想不明白,这刚启动怎么会和网络挂上关系?)
5、电源;(这个相对好解决,量一量就知道)
6、最后就是PCB设计问题了,但如果DDR3不那么完整性,也不至于会不启动,顶多是能启动了,但一会就会死机的

楼主:
    會不會是DDR的時鐘匹配電阻有問題?是差分100歐阻抗控制的。這裏兩個電阻是100歐。

楼主:
    换了nandflash后和加焊DDR后有两种状态,但是板子都没有启动成功,串口有打印。
以下是状态1的log:
SoC preloader 1.0.0.r1422.lzma (Wed Nov 13 14:32:57 CST 2013)
II: Stack @ 0x9fc1fd18 (parameter 736B)
II: Console... OK
Setting DTR
    II: DRAM is set by software calibration... PASSED

    DDRKODL(0xb800021c):0x00000410
MCR (0xb8001000):0x22041de0, 0x21220000, 0x54433830, 0x0404030f
    DTR2(0xb8001010):0x0630d000
    PHY Registers(0xb8001500):
    0xb8001500:0x80000010, 0x0000007f, 0xa1a00000, 0xfdffffff
0xb8001510:0x00140a00, 0x00180c00, 0x00140a00, 0x00180c00
    0xb8001520:0x001a0d00, 0x00140a00, 0x00160b00, 0x00120900
    0xb8001530:0x001c0e00, 0x001e0f00, 0x001c0e00, 0x001e0f00
0xb8001540:0x001e0f00, 0x001a0d00, 0x001c0e00, 0x001a0d00
0xb8001550:0x00100800, 0x00140a00, 0x00100800, 0x00140a00
    0xb8001560:0x00160b00, 0x00120900, 0x00140a00, 0x00100800
    0xb8001570:0x001a0d00, 0x001a0d00, 0x00180c00, 0x001c0e00
0xb8001580:0x001c0e00, 0x00180c00, 0x001a0d00, 0x00180c00
0xb8001590:0x00000000, 0x5110dbd9, 0xa9a95656, 0x5352b5b5
    0xb80015a0:0x4145dcdc,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II: PLL is set by SW... OK
    II: Flash... OK
    II: Stack @ 0x801ffff8
    II: Starting U-Boot...
II: Inflating U-Boot (0x80000040 -> 0x87c00000)...
    EE: decompress failed: 1
    以下是状态2板了log:
SoC preloader 1.0.0.r1422.lzma (Wed Nov 13 14:32:57 CST 2013)
II: Stack @ 0x9fc1fd18 (parameter 736B)
    II: Console... OK
Setting DTR
    II: DRAM is set by software calibration... PASSED

    DDRKODL(0xb800021c):0x00000410
MCR (0xb8001000):0x22041de0, 0x21220000, 0x54433830, 0x0404030f
DTR2(0xb8001010):0x0630d000
    PHY Registers(0xb8001500):
    0xb8001500:0x80000010, 0x0000007f, 0xa1a00000, 0xffffffff
    0xb8001510:0x00120900, 0x00140a00, 0x00120900, 0x00160b00
    0xb8001520:0x00140a00, 0x00120900, 0x00140a00, 0x00100800
    0xb8001530:0x00180c00, 0x001a0d00, 0x00180c00, 0x001a0d00
    0xb8001540:0x001a0d00, 0x00180c00, 0x001a0d00, 0x00180c00
0xb8001550:0x00120900, 0x00160b00, 0x00120900, 0x00140a00
0xb8001560:0x00140a00, 0x00140a00, 0x00120900, 0x00100800
0xb8001570:0x001c0e00, 0x001c0e00, 0x00180c00, 0x001c0e00
    0xb8001580:0x001a0d00, 0x00180c00, 0x001a0d00, 0x00180c00
    0xb8001590:0x00000000, 0x5adad2d2, 0x24207574, 0x5a5adada
0xb80015a0:0x8d0da7a5,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II: PLL is set by SW... OK
II: Flash... OK
II: Stack @ 0x801ffff8
    II: Starting U-Boot...
    II: Inflating U-Boot (0x80000040 -> 0x87c00000)... OK
    II: Starting U-Boot...

U-Boot 2011.12.NA (Nov 13 2013 - 14:33:03)

    Board: LUNA
    CPU: RLX5281 600.00 MHz, DSP: RLX5181 500.00 MHz, , DDR3 300MHz, LX:200.00 MHz
DRAM:  128 MB
    enter nand_init
board_nand_init()
parameters at 0x00001212
parameters.read at 0x9fc00550
parameters.write at 0x9fc03308
parameters.bbt at 0x9fc1feac
    uboot- read nand flash info from SRAM
    flash_info list
    flash_info.num_block : 1024
    flash_info.num_page_per_block : 64
    flash_info.page_per_chunk : 1
flash_info.bbi_dma_offset : 2000
    flash_info.bbi_raw_offset : 2048
    flash_info.bbi_swap_offset : 23
flash_info.page_size : 2048
    chunk size : 2048
flash_info.addr_cycles : 4
pblr_start_block : 1
num_pblr_block : 3
parameters.curr_ver is a
parameters.plr_num_chunk is 29
    parameters.blr_num_chunk is 45
    parameters.end_pblr_block is 4
rtk_nand_read_id id_chain is 9580f192
    nand: Manufacture ID=0x92, Chip ID=0xf1, 3thID=0x80, 4thID=0x95, 5thID=0x40, 6thID=0xc0
this->pagemask is 65535
    this->chip_shift is 27
    parameters.bbt_valid is 1
create_logical_skip_bbt
    last skip_block 1024
    nand.c nand_init_chip mtd size is 877bfeac
    128 MiB
Loading 131072B env. variables from offset 0xc0000
Unknown command 'sf' - try 'help'
    Net:   LUNA GMAC
    Warning: eth device name has a space!

Hit space key to stop autoboot:  0

    ACTIVE IMAGE 0 (tryactive=2 sw_commit=0)

    reset pcie0
reset pcie1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380000
 3670016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0
   Created:      2013-11-14   2:56:37 UTC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1791872 Bytes = 1.7 MB
       Load Address: 80000000
   Entry Point:  8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5VT-2510#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有三种情况: 1.kernel有问题,或者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2、FLASH 有问题,导致kernel坏。 3. 内存不稳定,导致kernel传到内存时出错。(数据量比较大)。 一个个排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参考下我以前做海思DVR产品时,UBOOT或UART起不来的原因:
1、DDR芯片是否在软件支持范围内?型号太 ...

我发串口打印信息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没打印信息? 串口电平对不? TXD和RXD没有接反? 地线有没有接? 驱动有吧?
    唉。。
不知道。。。

    怎么还木有人回复

网友:
    DDR 没有贴好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那一组重要的电压点纹波比较大??

网友E:
确定电源电压纹波是否正常
CPU DDR焊接能保证么
这是前提
还有就是DDR跑300MHz有没设置啊  DLL用打开么
    有没Kernel么 那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电源电压纹波是否正常
CPU DDR焊接能保证么
这是前提

    SoC preloader 1.0.0.r1480.lzma (Tue Dec  3 09:50:34 CST 2013)
II: Stack @ 0x9fc1fd18 (parameter 736B)
    II: Console... OK
    Setting DTR
    II: DRAM is set by software calibration...
    II: small max_w_len=7, bit_loc=12
PASSED

DDRKODL(0xb800021c):0x00000410
MCR (0xb8001000):0x22041de0, 0x21220000, 0x54433830, 0x0404030f
    DTR2(0xb8001010):0x0630d000
PHY Registers(0xb8001500):
    0xb8001500:0x80000030, 0x0000007f, 0xa1a00000, 0xffffffff
0xb8001510:0x00140a00, 0x00160b00, 0x00140a00, 0x00180c00
    0xb8001520:0x001a0d00, 0x00160b00, 0x00160b00, 0x00140a00
0xb8001530:0x001a0d00, 0x001c0e00, 0x001a0d00, 0x001c0e00
0xb8001540:0x001e0f00, 0x001c0e00, 0x001e0f00, 0x001c0e00
0xb8001550:0x00120900, 0x00140a00, 0x00120900, 0x00160b00
0xb8001560:0x00180c00, 0x00140a00, 0x00140a00, 0x00100800
0xb8001570:0x001a0d00, 0x001c0e00, 0x001a0d00, 0x001c0e00
    0xb8001580:0x001c0e00, 0x001a0d00, 0x001c0e00, 0x00180c00
    0xb8001590:0x00000000, 0x5ada9a92, 0x2929a5a5, 0x5a5adada
    0xb80015a0:0x4f4f87c3,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II: PLL is set by SW... OK
II: Flash... OK
II: Stack @ 0x801ffff8
    II: Starting U-Boot...
    II: Inflating U-Boot (0x80000040 -> 0x87c00000)... OK
II: Starting U-Boot...

U-Boot 2011.12.NA (Dec 03 2013 - 09:50:44)

Board: LUNA
CPU: RLX5281 600.00 MHz, DSP: RLX5181 500.00 MHz, , DDR3 300MHz, LX:200.00 MHz
DRAM:  128 MB
    enter nand_init
board_nand_init()
parameters at 0x00001212
parameters.read at 0x9fc00550
parameters.write at 0x9fc03298
    parameters.bbt at 0x9fc1feac
uboot- read nand flash info from SRAM
flash_info list
    flash_info.num_block : 1024
    flash_info.num_page_per_block : 64
    flash_info.page_per_chunk : 1
flash_info.bbi_dma_offset : 2000
    flash_info.bbi_raw_offset : 2048
flash_info.bbi_swap_offset : 23
flash_info.page_size : 2048
    chunk size : 2048
flash_info.addr_cycles : 4
pblr_start_block : 1
    num_pblr_block : 3
parameters.curr_ver is a
    parameters.plr_num_chunk is 29
parameters.blr_num_chunk is 45
    parameters.end_pblr_block is 4
rtk_nand_read_id id_chain is 9580f192
nand: Manufacture ID=0x92, Chip ID=0xf1, 3thID=0x80, 4thID=0x95, 5thID=0x40, 6thID=0xc0
    this->pagemask is 65535
    this->chip_shift is 27
parameters.bbt_valid is 1
create_logical_skip_bbt
last skip_block 1024
nand.c nand_init_chip mtd size is 877bfeac
128 MiB
Loading 131072B env. variables from offset 0xc0000
    Net:   5VT_GMAC
Hit space key to stop autoboot:  0

ACTIVE IMAGE 0 (tryactive=2 sw_commit=0)

reset pcie0
reset pcie1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380000
    3670016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0
   Created:      2013-12-04  11:05:44 UTC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1788887 Bytes = 1.7 MB
       Load Address: 80000000
       Entry Point:  8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是不是内核不启动?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像是内核没有启动 板子硬件焊接电源纹波你都确定好啦?

网友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内核没起来。
    可能还是和DDR这边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内核没起来。
    可能还是和DDR这边有关系

是pcb布线影响到DDR的频录跑不高还是DDR的时序有问题?怎么确认呢?怎么解决?

网友:
    根据经验,如果一切电气特性正常没有打印,那么接下来就是CUP和Flash的问题了(当然要先确定软件是否烧对)。如果有打印信息后就要看DDR有没有跑起来,DDR有没有跑起来可以看打印信息,这方面可以询问厂商DDR没有起来的经典打印信息,如果涉及到kernel的问题,这就需要软件配合了,现在即使同一型号的CPU可能因为版本不同就会导致kernel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芯片肚子上的接地焊盘没焊?

网友G:
    检查检查各路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芯片肚子上的接地焊盘没焊?

    是没焊,IC温度很高,焊了以后温度稍低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启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检查各路电压吧

各路电压有,正常。

网友G:
测下flash的片选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下flash的片选信号是否正常?

这个片选信号具体怎么测试呢?正常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H:
很明显是kernel没设置好,timer起来了吗?你们公司没有一个搞firmware的来分析一下吗?你们不会用JTAG跟踪吗?
不要怀疑硬件,除非是boot up的选择没做好,你的DDR没问题,flash也没问题。
如果怀疑硬件,把你的原理图和layout上传,不要给demo板的。

网友(点评):
上传了,我们没有JTAG工具。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这个涉及的问题会比较多

网友(点评):
还没有搞定,麻烦啊。加载内核的时候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是kernel没设置好,timer起来了吗?你们公司没有一个搞firmware的来分析一下吗?你们不会用JTAG跟踪 ...

附件是原理图和pcb,请参考。现在是到加载内核的时候进不去了。看了原厂送来的样板,它软件串口打印信息的内核版本编译时间和我们是一样的。
上电时序是1.0V比3.3V先上了,但是IC的规格书要求是3.3V先上,这个1.0V的DC-DC不好调。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那一组重要的电压点纹波比较大??

DDR电压纹波是35mv/20MHz,DDRREF参考电压是50mv/2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和pcb,请参考。现在是到加载内核的时候进不去了。看了原厂送来的样板,它软件串口打印信息的 ...

等一下我看看,应该和上电顺序无关,你串口出信息,uboot也起来了。
    我估计你有timer没起来,如果有jtag分析一下就好了。
很有可能还是CPU的启动一刻的gpio没配好。

网友:
    这些信息好像不够分析说明问题吧?

网友H:
    你发的还是参考设计的原理图啊,你自己的原理图呢?另外,datasheet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发的还是参考设计的原理图啊,你自己的原理图呢?另外,datasheet也没有。

就是自己原理圖呀,不是參考原理圖,和參考原理圖差不多的。附件是datasheet,密碼是4minghung
    現在換了另外一種DDR,有時候可以啟動成功,有時候不能啟動成功。不穩定。

    DS_5VT2510_r0.1.4(MingHung).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原理圖呀,不是參考原理圖,和參考原理圖差不多的。附件是datasheet,密碼是4minghung
現在換了 ...

换一种DDR能启动,说明DDR这边软件可能还需要做调整。软硬件需配合调试才行

网友:
    看了下PCB,DDR3 二层板啊,这个没有这样做过,保不准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原理圖呀,不是參考原理圖,和參考原理圖差不多的。附件是datasheet,密碼是4minghung
現在換了 ...

    看了datasheet,硬件datasheet讲的不全,最好有软件开发的资料。
    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是GPIO管脚在初始化的时候,拉高拉低没做好。
唯一我看到的错误是DDR时钟的终端电阻错了,应该是50+50欧姆,而你的是100+100欧姆,如果有可能,先试一下把这个换一下吧。

网友:
    该CPU支持从nandflash启动吗?

网友(点评):
支持从Nandflash启动uboot

网友:
看看这个配置

网友G:
看看boot配置

boot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boot配置

现在是有一个品牌的DDR3十次连续上电,偶尔会成功启动一两次,个人认为与上电时序有关系。明天再认真研究一下规格书的启动配置项。另外就是pcb的layout可能没有做好,影响了板子的稳定性。启动不成功就是死机在加载内核的时候最为多见。简言之就是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tasheet  38页

关于DDR3的配置信息,规格书要求是1,0,0即有一个管脚是高,低,你配置。其中0,0有下拉,其中高那个没有接上拉也没有接下拉。这样可以认为是1吗?
还有NAF_AC[1:0]
204,
I/O
PU
I/O
PU

Address Cycle
00: 3 address cycle
01: 4 address cycle
10: 5 address cycle
11: reserved

Note: these pins must be left floating, or pulled high or low via
an external 4.7k Ohm resistor upon power-up or reset.

这里的两个管脚即没有接上拉也没有接下拉。
这样配置对吗?软件里的是哪一种模式我不清楚。
还有NAFC_RC[1:0]
205,
I/O
PD

I/O
PU

NAND flash page read command
00: 1 cycle command{00h} (512Byte per page)
01: 2 cycle command{00h, 30h} (2048Byte per page)
10: 2 cycle command{00h, 30h} (4096Byte per page)
11: 2 cycle command{00h, 30h} (8192Byte per page)

Note: these pins must be left floating, or pulled high or low via an
external 4.7k Ohm resistor upon power-up or reset.
Address Cycle
这两个管脚也是没有接上拉也没有接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没打印信息? 串口电平对不? TXD和RXD没有接反? 地线有没有接? 驱动有吧?
唉。。
不知道。。。

我的板子在啟動過程中死機在加載內核階段,是什麼問題?連續上電偶爾可以成功一兩次進入到命令行。
到底是軟件問題還是DDR的走線没有畫好的問題?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死機不動了

网友I:
如果最小系统(RST,OSC,CPU,DDR3,NAND)这部分跟原厂公版一致,而固件也是原厂提供的。那么对于硬件来说就是调节DDR3的差分时钟匹配元件值(例如串接电阻,跨接电阻或电容)和RZQ=240R的值,这个值得可以调整,但一般不需要调节。对于软件来说就需要降低DDR3的频率以及调节ZQ值。

我们调试平板也好碰到类似情况。有打印,但加载OS加载不了。这是DDR3部分的不稳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最小系统(RST,OSC,CPU,DDR3,NAND)这部分跟原厂公版一致,而固件也是原厂提供的。那么对于硬件来说就 ...

现在我的板子把CPU主频由600MHz降到500MHz,DDR由300MHz降到125MHz就可以顺利启动了。我想是DDR跑不起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板子把CPU主频由600MHz降到500MHz,DDR由300MHz降到125MHz就可以顺利启动了。我想是DDR跑不起来。

降频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情况,可以去调节DDR部分的clock串接或跨接参数。以及软件调节ZQ参数值。不断去尝试,能利用示波器观看波形最好。(但我们公司比较屌丝,没有高档示波器,只能是不断尝试参数,找到最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降频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情况,可以去调节DDR部分的clock串接或跨接参数。以及软件调节ZQ参数值。不 ...

以及软件调节ZQ参数值。不断去尝试

这里的ZQ参数是指什么参数呢?DDR的差分时钟可以调那个匹配电阻,差分100R的,我这里电阻可有用错了,用了100R,实际应该是用49.9R1%的才对。

DDR跑不高与layout质量关系大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nandflash后和加焊DDR后有两种状态,但是板子都没有启动成功,串口有打印。
以下是状态1的log:
SoC p ...

是第三种情况,降频可以启动了。

网友E:
做全志方案的经验是  RZQ=240欧1%  楼主可以找原厂 要DRAM_ZQ 和 DDR_CLK的匹配值说明书  他们应该能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全志方案的经验是  RZQ=240欧1%  楼主可以找原厂 要DRAM_ZQ 和 DDR_CLK的匹配值说明书  他们应该能给的

 ,原厂的我们都是拿来参考,有时候需要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及软件调节ZQ参数值。不断去尝试

这里的ZQ参数是指什么参数呢?DDR的差分时钟可以调那个匹配电阻, ...

ZQ这个是在软件配置文件里的。由于你方案可能不一样,也许没有配置文件,但软件里应该有这个类似的设置值。这个值是用来调整DDR的输出驱动阻抗(RON)和端接阻抗值(RTT)的(配合外部电阻RZQ来调节)。

与Layout的质量关系当然大。不过我们都是直接应用原厂的Layout,所以在Layout方面出的问题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因为敷铜设置可能导致返回平面部完整而导致问题。这方面我经验也不是很多,都在学习。

网友(2014-01-09):
NANDFLASH是否有改变型号,FLASH的容量大小会影响内核中的配置,还有就是UBOOT启动的时候选择内核映像的地址是否是烧写的内核映像的地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在啟動過程中死機在加載內核階段,是什麼問題?連續上電偶爾可以成功一兩次進入到命令行。
到底 ...

我做了一个板子,也是你这种情况啊,可以进入u-boot,但是启动内核的时候就卡在了Uncompressing Linux Kernel...。最近也试试降频,lz你最终原因定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了一个板子,也是你这种情况啊,可以进入u-boot,但是启动内核的时候就卡在了Uncompressing Linux Kern ...

降频可以启动了,问题在于板子的layout没有做好,DDR没有处理好,power和GND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频可以启动了,问题在于板子的layout没有做好,DDR没有处理好,power和GND没有处理好。

你好,请问你的板子,烧写的镜像是放在哪里的?Nand Flash吗?我的是放在Nand Flash上,但是u-boot不能读取,出现下面的错误,你遇到没?

# nand read.jffs2 30008000 500000 400000

NAND read: Image -1005588836 bytes, NAND page 2048 bytes, OOB area 2048 bytes, device size 1073741824 bytes. 988 line
Input block is larger than device
-1005588836 bytes read: ERROR

网友J:
引用 楼主:
降频可以启动了,问题在于板子的layout没有做好,DDR没有处理好,power和GND没有处理好。

我也降频了,就可以启动了。但是是从网络启动的内核,从Nand启动,读取的时候还是那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降频了,就可以启动了。但是是从网络启动的内核,从Nand启动,读取的时候还是那个错误!

這個還是需要軟件做固件的人來分析比較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這個還是需要軟件做固件的人來分析比較好。

已搞定。跑起来了,就是主频低,不知道怎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搞定。跑起来了,就是主频低,不知道怎么改善。

怎麼搞定的?這個主要還是pcb没有做好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搞定的?這個主要還是pcb没有做好的問題。

之前添加了一些代码,去掉就好了。PCB上不知道是哪里设计的不合理,我感觉看起来没问题的,莫名其妙的就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