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理图中的疑问

楼主(2013-11-28):
看到这样一个原理图,DSP的DDR-IF外接两颗内存颗粒,其中内存颗粒DQ接口与DSP的DDR-IF对应接口的管脚顺序是打乱的,这样对数据的存取似乎会产生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下面附图,图1是内存颗粒上DQ管脚的连接,图2是DSP上DDR-IF部分相关管脚的连接。

sdram颗粒端DQ管脚接口

sdram颗粒端DQ管脚接口

DSP端DDR-IF管脚接口

DSP端DDR-IF管脚接口

网友A:
哪里有错了??你看到哪里有错了?哪里有顺序错了?高位接高位 低位接低位 从31到0 全部都正确呀?其中排阻两端的话,仅仅是为了布线而已。都是串电阻而已。不知道你所谓的顺序错了是指什么。抓住本质。只要本质抓住了,其他就是浮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错了??你看到哪里有错了?哪里有顺序错了?高位接高位 低位接低位 从31到0 全部都正确呀?其中排阻 ...

果然是浮云,浪费了我的表情,盯着看了一会结果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错了??你看到哪里有错了?哪里有顺序错了?高位接高位 低位接低位 从31到0 全部都正确呀?其中排阻 ...

不好意思,数据存取逻辑上是没有问题,我当时过分的关注排阻两端的信号线了,实在不好意思!

想请教下,这样布线是出于什么考虑,bit位不打乱,不是也可以一样的布线?

once again apologise to all.

网友:
没啃过骨头的不知道骨头硬,这是方便走线,不然全是绕的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确实没有布过线。

网友(点评):
因为放置的是排阻,如果是电阻的话,应该是无所谓的。排阻的话,存在有脚位顺序,如果还不能理解,那就自己把两种方式的文件,导成pada laytou或者brd文件,自己布局就能明白了的。

网友:
方便走线呗,
如SDRAM DQML 对应DQ0-DQ7  ,在DQ0-DQ7 当然可以互换,原来怎么写进去,就怎么读出来顺序还不是一样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