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林木风装pads失败

楼主(2013-11-29):
各位大虾,雨林木风系统装pads是不是有问题啊?小弟之前装pads成功(不是雨林木风系统),后来卸载了再装就不成功,我一口气把系统重装了(重装后的系统为雨林木风),pads按照教程装成功了,但是总找不到license文件。我在同事的电脑上装(同样是雨林木风,从没装过PADS)也是一样的问题。奇怪的是除了打开软件时提示找不到license外,其它功能还都可以用。有没有大虾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license文件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文件没有配置好。

jimmy大师,我是按照那个破解教程配的,该怎么去修改呢?

网友:
文件另存为之后,设置添加环境变量指定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