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会出现干扰(关于6N136光隔)

楼主(2013-11-29):
电源纹波在200mv左右,输入端驱动足够,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VCC加储能滤波电容,2K上拉改成10K,试试

楼主:
VCC加储能滤波电容,2K上拉我换成了4.7K,可是效果还是一样。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干扰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从波形看,上升沿很缓慢,说明有比较大的负载。
后级的74HC245是CMOS工艺,其MOS管翻转时Gate级将吸收较大电流,可以试着在TLRXD6和后级之间加一个小电阻,比如100R;如果是高速信号加一级缓冲驱动。

网友:
测量有问题吧

网友:
上升沿很糟糕,像电容充电之类的波形,后面的电路发上来看看,
你说到干扰 那试试7脚接个几K,几10K的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
单看波形和说明,个人认为你在电源VCC处(尽可能的近的靠近上拉电阻)加个10uF以上的钽电容试试,可以提高瞬间电路。
该波形变化我认为是被后续的电路把电流拉变形了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原因是DCDC(SP7656 )电源输出3.3v前一级的方波对其产生了干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