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legro 16.5 文件坏了如何修复,没有生成SAV 文件,只有BRD

楼主(2013-11-29):
RT,我的是16.5 没有安装补丁,中午下班前运行database check后 过了2小时一直都还在运行,我就强行关闭了文件,之后文件就打不开,之前强行关闭会有一个SAV 的文件备份,现在没有啊,生成了一个allegro_P00316.5_AllegroMiniDump 这样的文件,这样能修复吗?谢谢,

网友A:
    用 DB Docto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DB Doctor试试!

文件完全打不开,DB doctor 也是上面这个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完全打不开,DB doctor 也是上面这个画面

那基本上就是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上就是无解了……

    白白辛苦了2天啊,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白辛苦了2天啊,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怎么会两天的工作都白费呢?难道你没有过程文件吗?建议多另存几份,而且自动保存也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两天的工作都白费呢?难道你没有过程文件吗?建议多另存几份,而且自动保存也要设置。

自动保存的也已经坏了,中间没有另存

网友C(2016-04-05):
    我也遇到这样的方法,你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方法,你怎么处理的

    当时重新画了啊,文件修复不了,你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重新画了啊,文件修复不了,你有方法吗?

我是模块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