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GERBER输出设置求助优化

楼主(2013-11-29):
一键GERBER输出设置求助优化

一键GERBER输出设置,quick_artwork没加密,调用命令是quickart

里面有些参数被固定,比如精度,线宽,单位;看大神能不能优化下,把精度,线宽,单位以及新增层的设置做一个可选的界面 ,这样更加人性化。谢谢!!本程序并非我原创,感谢论坛作者:        kevin890505,原帖: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086-1-1.html

网友A:
程序修改已完成,精度没必要设置,因为PCB绘制的时候精度设置2,出GEBER的时候设置3也没意义。单位判断增加了mm和mil的识别,别的从来没见用过,所以也没加,线宽可以输入。

如果有BUG或者其他建议,回复即可。如果我会改,尽量帮忙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修改已完成,精度没必要设置,因为PCB绘制的时候精度设置2,出GEBER的时候设置3也没意义。单位判断增加 ...

谢谢了,我试下

网友:
    已经下载试了,果然是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是我学习的榜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修改已完成,精度没必要设置,因为PCB绘制的时候精度设置2,出GEBER的时候设置3也没意义。单位判断增加 ...

以对最新的测试 了,有如下问题,不知可否优化:

1.PASTEMASK_TOP/BOOTOM 层少了这个PACKAGE GEOMETRY/PACKAGEMSDK_TOP/BOOTOM

图片是自动生成的:

2.DRILL层多了一些非必要的:这一层光绘比较特别,根据公司 ,设置 也不同,所以只保留必要的就行。
图片1是必要的:

图片2是自动生成的:

ANUFACTURING/NCLEGEND-1-4这个是四层板的,如果是两层板就是NCLEGEND-1-2,依此类推,但SKILL不能自动生成对应 的数字光绘。自动 生成

1-8,1-10,我试了几个不同层数的文件 ,都 是这样生成。

3.下面是对程序的一些提意,看能不能做到:

把出光绘之前的整个流程,整合到一个SKILL来,做一个操作窗口
调用软件 自带的组件就行了,能编辑一些必要的,如出光绘之前 要用DRC,DB检查,出NC  DIRLL,出NC ROUTE,设计一个菜单,其中设置的内容,这样出光绘就不用到处找菜单的功能 了,最好能做个界面来,这样就完美了!!!

可能 要求 有点多吧,在此谢谢原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对最新的测试 了,有如下问题,不知可否优化:

1.PASTEMASK_TOP/BOOTOM 层少了这个PACKAGE GEOMETR ...

1,是的,改漏了,这个地方应该有封装级的阻焊。 这个在skill的202,204行
2,这一部分的确比较纠结,我公司就需求这几项,所以也没加别的,的确你说的那样,公司不同,不好统一。但是1,2这两项其实你自己打开skill,也可以改的,这个在169行。  至于你说的不能生产钻孔层,我测了好久都没测出来,我用了2,4,6层板,包括盲孔都测试了,都是对的,不过要先钻孔。我在找找看吧。不过这一部分程序由于是我开始学的时候弄得,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简化的,我抽空在弄了。

3,这个其实我最近在学,就是一键GEBER嘛。我不喜欢看几本书然后在写,我是自己有需求在开始一边写一边学,所以有点慢,目前基本框架功能都实现了,界面写了一部分,还在考虑需要添加什么内容,还有调用打包工具的问题正在查找学习资料,你提的意见正好,我看看能加进去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改漏了,这个地方应该有封装级的阻焊。 这个在skill的202,204行
    2,这一部分的确比较纠结,我 ...

    谢谢你的解答 ,分享。关于第二个问题,是要先生成钻孔表,然后才能出现这个1-4的这个层。所以前面 一定要先把钻孔,检查做好才能来生成设置 光绘。这也是为什么 提意把整个流程做成SKILL。就是这个原因。希望楼主在优化下,到时分享下。最后请教下怎样学习编写这个SKILL,在那里找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分享。关于第二个问题,是要先生成钻孔表,然后才能出现这个1-4的这个层。所以前面 一定 ...

    我做了钻孔检查的,可能第二次改的匆忙那里出问题了,我在测。
    skill这个板块里面有一些帖子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最全面的还是得自带的 位于X:\Cadence\SPB_16.6\doc\ skill相关的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钻孔检查的,可能第二次改的匆忙那里出问题了,我在测。
    skill这个板块里面有一些帖子可以学到不 ...

    E文不好啊,有点看不来啊,求指导啊,大神,对了,发信息你QQ,没回我!!!

网友B(2013-12-30):
引用 网友A:
    程序修改已完成,精度没必要设置,因为PCB绘制的时候精度设置2,出GEBER的时候设置3也没意义。单位判断增加 ...

    楼主,我用过了这个SKILL,有两层设置不成,SOLDERMASK_BOTTOM,和SILKSCREEN_BOTTOM,如图所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过了这个SKILL,有两层设置不成,SOLDERMASK_BOTTOM,和SILKSCREEN_BOTTOM,如图所示,不知道为 ...

    这个我也不清楚  未知BUG   得有PCB给我调试 方便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  未知BUG   得有PCB给我调试 方便否?

    未知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  未知BUG   得有PCB给我调试 方便否?

    没问题,我先把附件放上,如何下载要金币的话,还要麻烦你把邮箱给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先把附件放上,如何下载要金币的话,还要麻烦你把邮箱给我!

我试了下,设置结果是对的,那应该不是PCB,而是版本问题,麻烦你在进入PCB后,在comond栏输入set telskill  进入skill调试,然后输入quickart 回车,执行后,看看skill调试界面是否有返回错误,如果有,麻烦把错误信息发给我,QQ在skill里面有,重新发个quickart+ view修改版,有点小改动。顺便也帮忙测下这2个有没有问题。

quick art display.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设置结果是对的,那应该不是PCB,而是版本问题,麻烦你在进入PCB后,在comond栏输入set telski ...

    我试了下,您的第二个SKILL ,是可以的,如图所示,

    quickartwork那个SKILL,我也按照所说步骤执行,没有报错,但是artwork设置还是没有出来那两层,我先把这个SKILL 放到我同事的电脑上看下,看是不是和我的系统或是软件版本有关系,谢谢您噢!

网友:
    WEB2009LK@163.COM能帮我传一下吗

网友:
    所在群组下载不了啊,能不能不设置,谢谢!

网友(2014-03-31):
    我的也没有那两层 15.7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您的第二个SKILL ,是可以的,如图所示,

    quickartwork那个SKILL,我也按照所说步骤执行, ...

    Artwort 是有文字數字限制的,最多只能19字.
    請試試是不是文字數目的問題.
    如是:
    最好能簡化文字數目,如將SOLDERMASK_BOTTOM變為BOT_MASK,這應該比較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