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批量替换(更改)页间连接符外形装?

楼主(2013-11-29):
请问如何批量更改(更改)页间连接符形装?例如单向箭头变成双向箭头,保持连接的网络名不变。

网友:
我個人還沒有找到批量更改(更改)页间连接符形装,都是一個一個的改。

网友:
应该可以在design cache里面用replace cache选项替换吧

楼主:
不可以,网络名没有了

网友:
试过了,网络名还在的

网友:
可以更改我有試過  Replace 選 Preserve  才不會換掉 Name
最近剛好拿到  OFFPAGE  用 POWER/GND 的圖形去做更改的 在design cache  變成我只能去改他的POWER/GND 在去畫圖案    不知道怎換成 OFFPAGE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