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hape选择时反向的方法

楼主(2013-11-29):
如图片,红色的是板框,现在有一个不规则的shape A,但是我想要除A以外的其它部分,这个要怎么操作?因为是不规则的shape也不好挖,求赐教!!

网友A:
能把条件描述得更具体点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条件描述得更具体点不大哥

我琢磨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4-09-16):
請問你是怎樣反選的?謝謝!

网友(2014-10-24):
很简单嘛!你可以把A铜皮change成静态的铜皮,再灌动态的铜皮,动态铜皮就自动成了你需要的形状了,你再把动态铜皮change成静态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