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铺铜问题

楼主(2013-11-29):
铺铜时GND属性的焊盘和铜皮连起来了。想请教下在哪边设置让他们有个十字分开。

网友A: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s里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下面有选择,自己可以试下每一种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s里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下面有选择,自己可以试下每一种的不同。

额。。shape在哪儿- -是select shape然后去选铜皮么?

网友A:
如果你只想修这一块铜片就select shape,单击这块shape,然后右键parameters...;如果整板的话,就选菜单栏上的shape,然后...如上面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想修这一块铜片就select shape,单击这块shape,然后右键parameters...;如果整板的话,就选菜单栏 ...

可是菜单栏上没看到有shape呀。。。

网友:
    楼 上说的是ALLEGRO。。。。楼主是PADS

网友:
    ctrl+enter打开options
    在thermals中可以设置。这里的设置对copper pour铺的铜有效,copper的不行。

网友B:
    很初级的问题啊,如图,明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初级的问题啊,如图,明白了啊?

咦?怎么没有看到图片

网友:
    在里面选择去,那种类型的孔,选择什么样的覆铜类型,自己探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