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 在PCB layout 的时候需要做等处理吗??

楼主(2013-11-29):
以前做过的板子,我记得FLASH都不需要做等长处理,
因为速率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点困惑,
有高手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
    nor  nand  or emmc,4G,8G,16G OR 32G,理论上是要等长,但我们之前做的都没有等长,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理论上是要等长,实际使用中都不需要的

网友:
    只要长度不是相差太大就好!

网友:
    哈哈,自己搞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反正读取的速度和频率又不是很高

网友:
    等长都有个范围,误差可以控制±1mil或±1000mil,甚至可以控制±10000mil。假如板子上总线类型数据的长度误差(时序延迟)在理论值上还有一定的余量,可以认为是不用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