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原理图和PCB同步问题

楼主(2013-11-30):
DM6467T从官网上下载的原理图及PCB 都已转换成mentor怎么让其原理图和PCB同步到一块呢

网友A:
在Expedition PCB中 选择 SET UP菜单下的 project integration ,点击之后进入project integration 对话框,选择要同步的原理图,然后点击forward  annotate 即可

网友(点评):
还需要P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xpedition PCB中 选择 SET UP菜单下的 project integration ,点击之后进入project integration 对话框 ...

大侠,好像不行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