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这个电流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11-30):
大神求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中采样那部分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中采样那部分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恩恩,是这样子的,我出来的是不规则的脉冲波,我没法给ADC处理

网友:
运算放大器线路不对

网友:
有直流电注入,运放那块是对的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运放出来的肯定是数字脉冲信号(运放正反馈),楼主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运放出来的肯定是数字脉冲信号(运放正反馈),楼主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我这个电路时借鉴穿心互感器卖家提供的电路画的,可我发出这个电路出来之后就是电压在2V左右的不规律脉冲信号,但是我我送AD处理,让我好生纠结

网友:
    小信号前最好加上跟随(滤波电路,然后跟随),然后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时借鉴穿心互感器卖家提供的电路画的,可我发出这个电路出来之后就是电压在2V左右的不规律脉冲 ...

    送AD检测的话,需要进行线性放大的,所以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改成线性放大类电路;另外在CT输出端一个是要进行电流-电压转换,二确实是可以加一级射随器,以增加CT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AD检测的话,需要进行线性放大的,所以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改成线性放大类电路;另外在CT输出端一个是要进 ...

你有类似的调理电路给我参考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