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如何设置

楼主(2013-11-30):
看如下图,在gerber转PCB时候遇到的

这个是gerber转PCB时遇到的问题

这个是gerber转PCB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layer Order

谢谢了,我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运行到块结束到时候跳出来这个错误:
Out of memory at 202A82B7.
ADVPCB.DLL, Base Address: 202A0000.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Polygon刪除填滿的線段,只保留Outline,減少線段數量.到PCB再選中Outline 並Convert to Polygon轉換
Plane設置為一般繪製層面先轉到PCB再利用這些線段重新建置Plane
層面無須全部載入到PCB,只將必要層面載入,減少系統資源的需求.
標示的層面另外用Gerber/DXF載入PCB,減少Update to PCB的處理資源量.

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