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显示问题

楼主(2013-12-01):
在做IR DROP仿真的时候,查看E-Results,当视图比较大的时候能看到IR DROP变化,当缩小视图之后,画面为默认的底色,如何调整?

楼主:
都是要放大到很大才能看清楚IP DROP。。

网友:
右侧的电压坐标不一样了,仔细看两幅图的右侧就能发现,这应该是软件的Bug,出现显示的问题,可以试一试先把看电压切换成看电流,再切换回去,显示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问题可能会出现在某个地方的电压为0,比方说某个过孔。。。软件右侧的电压坐标显示的电压范围通常要包括该平面上的所有电压,如果某处电压为0,那么它就要显示从0V到VCC的整个电压区间,导致你所需要的VCC压降部分显示效果被压缩,它只能都显示为红色,因为直流压降那点电压相对于0到VCC来说太小了,根本无法用颜色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