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控制参考层问题

楼主(2013-12-01):
对于一个6层板,叠层方式为:S1 – GND – S2 – S3 – POW – S4,那么,当我们要对信号层S2层上的信号进行阻抗控制时,它的参考层应该是哪一个呢:是GND层?还是GND层 & S3层?又或者是GND层 & POW层?请高手指点一下哈!

网友A:
    肯定是GND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GND层

为什么呢?仿真软件中是以GND & PWR层为参考的;国外的一些板子是按照GND层来设计的;但板厂又按照GND层 & S3层来控制的!如何选择更接近实际呢?

网友B:
    S3如果对应有大面积铜箔,那就要以GND和S3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S3如果对应有大面积铜箔,那就要以GND和S3为参考

是的,这个确实是应根据金属铜面来决定!不管是采用GND & S3,还是采用GND & POW,都是双接地参考!
    对于此种叠构方式的内层阻抗,不应该采用单接地参考方式来进行阻抗控制,所以,单独以GND为参考的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