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机音频有回声

楼主(2013-12-02):
摄像机自带麦克和喇叭,喇叭放出的声音又被麦克接收了,这种问题有解决办法吗?手机里边怎么没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音消除

怎么回音消除呢?

网友A:
硬件回音消除或者软件算法实现。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第三方的回音消除芯片,自已做语音算法,不是哪么容易。

网友:
有可能是从机器内部传过去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需要保证MIC安装的密封性。如果是从机器外部(即正常的声音接收口位置),那就得想其它办法了,你总不能把正常的进声孔也堵了,对吧。

网友:
你的音频电路设计有问题,模拟电路参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
这个应该与电路设计与结构的问题不大,如果只是简单的MIC与喇叭输入输出的话,有回音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你喇叭输出的声音必然会被MIC采集回去,除非你的喇叭输出很小,同时MIC的增益也很小,或许可以避免,但估计真那样,实用价值也不大.
通常,网络摄影机这样的机器的MIC的增益都是比较大的,至少在1米以内要可以正常采集普通的语音,你总不能摄影时要让人对着你的摄影机讲话吧。当MIC增益较大时,有细小声音都会是被采集到的,那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必然会采集进去.

网友:
从理论来讲,有回声是必然的。
很想知道手机的硬件是否做处理了,还是手机软件实现的回声消除??

网友:
要做消回声处理,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回音消除或者软件算法实现。

  请问站在硬件的角度,回音消除由哪些好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站在硬件的角度,回音消除由哪些好的芯片吗?

Microsemi (ZARLINK) 或者 lantiq都有专门的回音消除芯片。

网友(2014-02-09):
手机的回音软件处理的,硬件一般不用管,当然喇叭和MIC肯定不能就放在旁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