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内缩的问题

楼主(2013-12-02):
    如下图:层叠为top,gnd2,int3,power4,int5,int6,gnd7,bottom.如果2个gnd都内缩40mil,那么power应该内缩多少mil 呢,20h中的h应该为多少mil呢?

网友A:
    h为5.1181mil,即第四层和五层之间的PP厚度,而实际画板时很难做到内缩20H,理论上的内缩100H也只能吸收98%通量边界,20H时也只有70%左右,所以应该依实际情况而定,你GND内缩了40mil,我觉得POWER内缩60就差不多了,当然有空间的话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为5.1181mil,即第四层和五层之间的PP厚度,而实际画板时很难做到内缩20H,理论上的内缩100H也只能吸收98% ...

    H不是指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吗?5.1181mil是电源和int5的介质厚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H不是指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吗?5.1181mil是电源和int5的介质厚度吧。

不错,上面的确是我说的有问题,具体请看下面的讲解,其实你这个叠层没必要完全遵循20H原则,20H原则是为了让我们在PCB设计时要有这个意识就行了。

    20H原则:
         是指电源层相对地层内缩20H的距离,当然也是为抑制边缘辐射效应。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有效的提高了EMC。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针对EMC
    1. PCB设计中的20H原则?
"20H规则"的采用是指要确保电源平面的边缘要比0V平面边缘至少缩入相当于两个平面间层距的20倍。
    这个规则经常被要求用来作为降低来自0V/电源平面结构的侧边射击发射技术(抑制边缘辐射效应)。
但是,20H规则仅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提供明显的效果。这些特定条件包括有:
    1. 在电源总线中电流波动的上升/下降时间要小于1ns。
2. 电源平面要处在PCB的内部层面上,并且与它相邻的上下两个层面都为0V平面。这两个0V平面向外延伸的距离至少要相当于它们各自与电源平面间层距的20倍。
3. 在所关心的任何频率上,电源总线结构不会产生谐振。
4. PCB的总导数至少为8层或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上面的确是我说的有问题,具体请看下面的讲解,其实你这个叠层没必要完全遵循20H原则,20H原则是为 ...

 说的很详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4-09-22):
引用 楼主:
    说的很详细,谢谢你的帮助!

说的很好,解开了我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