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局信号的转换

楼主(2013-12-02):
5金币
请教各位,我的原理图中有两种地,SGND和DGND,我想把SGND全部转为DGND,请问如何转,另外,我的符号全部是从symbol view中提取的,现在要生成pcb,怎样全部转为part view中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种为数字地一种为模拟地,属性应该改不同吧,有人建议我在两者之间加一磁珠,但我觉得那样会给布线带来 ...

数字地模拟地肯定不一样,要隔离,之间用个磁珠或者0欧电阻都行的吧。
全replace的话就把那些symbol全选中,然后edit→replace symbol就行。但是话说并不是所有的电阻都是一种阻值,所有的电容不是一种容值吧?最好一一替换,要不然到了出part lister的时候就有的受了。不断地完善库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A:
1.SGND一般就跟DGND为同一属性网络
2.解决办法分为:①将symbol view中的symbol全replace成part的symbol
                            ②将symbol view中的symbol的属性添加上相应的part label,前提是你该symbol在相应的part中用过,否则也行不通。当然该操作中,  你             也可以选多个元器件一起操作

楼主:
一种为数字地一种为模拟地,属性应该改不同吧,有人建议我在两者之间加一磁珠,但我觉得那样会给布线带来一定的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模拟地一下子全换为数字地,还有就是怎样把symbol view中的symbol一下子全replace成part的symbol,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GND一般就跟DGND为同一属性网络
2.解决办法分为:①将symbol view中的symbol全replace成part的symbol
...

一种为数字地一种为模拟地,属性应该改不同吧,有人建议我在两者之间加一磁珠,但我觉得那样会给布线带来一定的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模拟地一下子全换为数字地,还有就是怎样把symbol view中的symbol一下子全replace成part的symbol,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模拟地肯定不一样,要隔离,之间用个磁珠或者0欧电阻都行的吧。
全replace的话就把那些symbol全选 ...

如下图中的选项所示,全部替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保留其值及其属性呢,还有,这个对话框我为何不能操作呢,我已经选择了一个电阻啊,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中的选项所示,全部替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保留其值及其属性呢,还有,这个对话框我为何不能操作呢, ...

该框可以操作的,选中需要替换的symbol之后,打开replace界面,点击Browse按钮,会把DxDataBook弹出来,然后选择相应的part就行了。当然是在选中你勾选的两项之后操作。假如替换之后,会显示part label,part name,part number等,你要在属性框里把所有选项都去掉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框可以操作的,选中需要替换的symbol之后,打开replace界面,点击Browse按钮,会把DxDataBook弹出来, ...

嗯,是的,是替换了的,但为什么阻值都是0啊?我是选的merge(schematic values win)啊?劳烦大神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是替换了的,但为什么阻值都是0啊?我是选的merge(schematic values win)啊?劳烦大神赐教,:l ...

汗,我是菜鸟,学了也就半年多不到一年。话说我现在不知道你的symbol到底是个啥状态?要不加个qq,方便截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我是菜鸟,学了也就半年多不到一年。话说我现在不知道你的symbol到底是个啥状态?要不加个qq,方便截 ...

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