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问题!非常谢谢!!

楼主(2013-12-02):
1. 请问如何快速得到两个过孔的孔之间的air gap,不是焊盘之间。

2. 在指定的坐标位置(x:y),以a为半径,生成一个圆形的shape,用axlDBCreateShape函数如何表示;

3. 如何得到一个过孔的焊盘直径;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1,用 axlAirGap,指定层面比较,或者全层面比较
2,用 axlDBCreateCircle比较简单,用 axlDBCreateShape 的话要先画path
3,用Extract方法,参考COMPOSITE_PAD一节中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