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pture画原理图符号问题

楼主(2013-12-0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用capture画原理图符号的时候,place pin.跟place pin array都没有反应。只能从别的画好的图时拷贝pin,画框的时候也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沒有給他範圍
不能擺很正常
你畫個框應該就可以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給他範圍
不能擺很正常
你畫個框應該就可以放了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从别的地方可以拷过来的,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菜单上面点不了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