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在.brd文件中提取元件封装呢

楼主(2013-12-02):
能不能像pads那样另存到库里这样方便?

楼主:
这是全部一起导出吧?能否单独某个元件么?

网友A:
可以。。。tools->create module....

网友(2014-01-25):
引用 网友A:
可以。。。tools->create module....

你好,请教个问题。单独提取出器件的封装后,文件的后缀是.mdd的,能直接用吗?allegro中器件的封装不都是.dra的后缀吗?请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可以收一下这个的SKILL,能导出单个封装的

网友:
请大神指教!

网友:
我之前找到的一个导出单个封装的skill

网友:
怎么我传附件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tools->create module....

请问!我16.2 怎么倒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全部一起导出吧?能否单独某个元件么?

单独导出某个器件的好像Allegro目前没这功能,这论坛上有实现你这一功能的skill啊,下载个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我没有权限查看了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人再用 Cadence 自家的PCB工具,都是用OrCAD 画原理图了。

网友(2014-03-28):
楼上的都想复杂鸟,想导出单个封装,先EXPORT-LIBRARY导出全部、到一个临时文件夹,然后把需要的封装.dra和.psm剪切出来用即可。

网友:
试了下 只能一起导出啊

网友:
有这样的Skill的,执行Skill然后点器件就好了,可以把封装以及所包含的焊盘都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