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管脚测速问题???

楼主(2013-12-02):
我代码是这样写的:clk为50M时钟,clk_out为一个管脚。
module test(clk, clk_out);
input clk;
output clk_out;
/*******************************/
reg clk_out;
reg set;
reg [31:0]cnt;
parameter duty = 32'D100;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cnt == duty)
                begin
                        cnt <= 0;
                        set <= 1;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
                        set <= 0;
                end
end
/*******************************/
always @(posedge set)
begin
        clk_out <= ~clk_out;
end
/*******************************/
endmodule

输出方波的频率很低,大概是1M,再大的话波形就会变了。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板子配置:DE2(核心是:EP2C35F672C6),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A:
在eetop上发过吧。

完美方波不可能,我也用示波器测过,几M的还好,在多了就是快正弦波,当然可能和我示波器普源的100M也有关系,可能换成好的示波器,那可能还不错,至少不会看到是正弦波,哈哈。

你那个可能也和你FPGA的驱动能力也有点关系,你接个74芯片输出,或者三极管之类的。
好不行就看看是不是要端接什么的,希望不要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etop上发过吧。

完美方波不可能,我也用示波器测过,几M的还好,在多了就是快正弦波,当然可能和我示 ...

嗯,发过。确实频率高了就慢慢变成正弦波了,但不可能才1M。
我也怀疑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的示波器是:RIGOL(DS 5102M),但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进去10M测得稳稳地。
板子管脚上没接什么,只加了管子起保护作用,这有影响吗?

楼主:
那你确定这种测试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确定这种测试方法是可行的?

你这个就是常用的端口嵌位二极管,你在后级加个驱动力强的电路试试看吧,这个FPGAIO电流是8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