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的skill在16.6中无法使用?

楼主(2013-12-03):
将15.5的skill加载到16.6中后,功能可以使用,但界面出现变化,颜色显示调板和层叠结构等不能使用,菜单栏也发生了变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界面不变的调用15.5的skill?

楼主:
这个现在已经解决了,只更改Men

网友A:
是什么SKILL,分享下看看!!!

楼主:
但是scr文件似乎无效了,不知道16。6的scr有神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SKILL,分享下看看!!!

现在skill可以用了 但是我设置的改键里面有调整线宽的选项,如下是W5.scr,在15.5可以,16.6不可以;求指教

scriptmode +i
setwindow pcb
trapsize 7127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line_width 5

#        stop time: Tue Sep 23 19:28:33 2013

楼主:
报错显示Form field label not found.

网友B:
按照原来的功能自己重新录制一个,看看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原来的功能自己重新录制一个,看看命令

不会录额,这个是在网上下的,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script->record

谢谢啦!搞定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