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中这个是不是变压器?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

楼主(2013-12-03):
请教原理图中这个是不是变压器?
感觉应该是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需要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感觉不是变压器,是线圈的样子。感觉前面采用BUF634做功放,后端做线圈感应。两个线圈近距离放置,用来耦合什么的!这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一个 驱动增强功能的器件,用来增强信号功率

网友:
很可能是那种1:1的变压器,
这张电流图应该是蛮早吧,变压器还有阻抗变换用,可能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