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设置栅格无效

楼主(2013-12-03):
文件从layout进到router后,设置栅格无效,只有退回到layout设置好后,再进router布线,

    这样很麻烦,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呢

网友A:
    栅格吗? 和layout里面一样的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格吗? 和layout里面一样的设置啊

用的无模命令G,没有用啊,必须回到layout设置好再进rout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无模命令G,没有用啊,必须回到layout设置好再进router

    G+空格+数字   记住敲空格

网友:
    ROUTER 里的栅格是有好几种的,走线:GR+空格+格点,元件:GC+空格+格点,过孔:GV+空格+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空格+数字   记住敲空格

    在router里用“UM”改单位mm为mil,

一条线走完后有自己又恢复为mm了,

    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router里用“UM”改单位mm为mil,

    一条线走完后有自己又恢复为mm了,

    这个还是进主界面更改比较好。我也发现了会自动变回来!以后我都是在主界面改的。
先改栅格什么的可以先UMM什么的改玩 在拉线又变回去了。要永久改就到主界面,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router里用“UM”改单位mm为mil,

一条线走完后有自己又恢复为mm了,

    这个只能够在options里面改  直接敲快捷键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