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设置使焊盘只显示外框

楼主(2013-12-03):
    走线时如何设置使焊盘只显示外框,而走线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O

    用O,走线也显示的外框,不可行滴

网友:
    那换软件用狗。。没必要的。。

网友:
    无模命令"o"

网友B:
    是要这样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这样的效果吗?

    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9.5的再哪里设置?貌似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