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捷键。求补充,求推荐

楼主(2013-12-03):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

funckey ' ' iangle 90
funckey q shape add
funckey w shape select
funckey e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r mirror
funckey t done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s slide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f fix
funckey g oops

funckey z add line
funckey c copy
funckey v next
funckey b cancel

funckey m move

funckey h hilight
funckey y assign color
funckey u dehilight

funckey j rats net

alias ~W pop shape update
funckey p place manual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bottom'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7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8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网友A:
最后的funckey 8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这部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funckey 8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这部分是什么意思?

切换层面的!

网友:
来来来,看看哥哥的。

alias Home hilight
alias End dehilight
alias ~T replay show_silk_top
alias ~B replay show_silk_bot
alias ~D replay show_drc
funckey [ prmed
funckey ] status
funckey g define grid
funckey ~d replay grid40
funckey ~e replay grid5
funckey ~a replay grid1
funckey w cmgr
funckey q color192
funckey p property edit
funckey o shape global param
funckey f pop finish
funckey del replay del_net
funckey 7 dxf in
funckey 8 netin
funckey 9 plot setup

alias F9 ncdrill legend
alias F10 ncdrill param
alias F11 nctape_full
funckey F12 ncroute
alias Insert artwork
alias SF12 replay componment_report
alias SF11 replay un_pin_report
alias Esc cancel
alias F2 add connect
alias F3 slide
alias F4 show measure
alias F5 show element
alias F6 text edit
alias F7 change
alias F8 mirror
funckey v vertex
funckey c copy
alias Del delete
funckey s custom smooth
funckey t toggle
funckey e pop neck
funckey m Move
funckey ' ' angle 90
funckey ,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symbols YES;setwindow pcb'

--------------------------jmx89

网友C:
楼主快捷键设置得很好,请教—下,你把12345678数字用于层面切換,那走线时要改变线径的快捷键是如何设置或其它方式来进行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快捷键设置得很好,请教—下,你把12345678数字用于层面切換,那走线时要改变线径的快捷键是如何设置或 ...

改变线径?宽度么?
funckey w6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层面的!

    谢谢,我试了,很好用。

网友:
    个人意见:
    右手操作鼠标,左手操作键盘
那么asdf 按照我们左手的按键习惯来说
f和d是相对较多的
    因此可以将 f 设为比较常用的add connect  设为fix 太浪费了 fix这个功能一般就用那么几次而已
    再说 d  你既然意见将del 设为delete了 那么d再设置的话,就是浪费按键了
    建议将d设为toggle 这个折线功能配合 f 的 add connect 可以提高你的操作效率
    同时将V设为移线
这样基本的走线功能键都集中在你的食指附近了

网友:
    COPY的东西后面怎么乱七八糟的?搞死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