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界面打勾问题

楼主(2013-12-03):
如何实现打勾执行显示一些层面 ,取消打勾就关掉这些层面,如图所示,打勾执行ass1on   ,不打勾执行ass1off

网友:
打勾的状态下这个field值为t 否则为nil
if(axlFormGetField(form "ASS1On") then
    xxxx
else
    xxxx
)

楼主:
if(axlFormGetField(form "ASS1On") then
    axlVisibleLayer("REF DES/ASSEMBLY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else
    axlVisibleLayer("REF DES/ASSEMBLY_TOP"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

好像不行

网友:
Field名字自己对照一下,好像是叫ASS1

楼主:
请问下xxxx 代表哪一段 内容

网友:
你先确定这段代码放对地方

楼主:
恩 有对照了 field  没问题了,  主要是then 后面和else 后面的内容 可以用axlVisibleLayer("REF DES/ASSEMBLY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吗  ? 之前两个按钮 点一个显示, 点另外一个就关闭,  现在就是想打钩就显示, 不打钩就关闭

网友:
checklist才会有变值,按钮又不会有变值

楼主:
axlCmdRegister("display" 'Display)

procedure(Display()
        let((Displayfile myform)
                Displayfile = axlTempFile()
                myform = outfile(Displayfile "w")
                fprintf(myform "#Created by xml2bnf  perl utility\n")
                fprintf(myform "#Coded by Venkata Ramanan/Santa Clara, CA\n\n")
                fprintf(my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myform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myform "FIXED\n")
                fprintf(myform "PORT 23 22\n")
                fprintf(myform "HEADER \"ZZ tools\"\n\n")
                fprintf(myform "POPUP <ENUM>\"ITEM1\"\"0\",\"ITEM2\"\"1\",\"ITEM3\"\"2\",\"LAST ONE\"\"3\".\n\n")
                fprintf(myform "TILE\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SilkTop\"\n")
                fprintf(myform "FLOC 1 1\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ilkTop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1\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ilkTop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1\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SilkBot\"\n")
                fprintf(myform "FLOC 1 3\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ilkBot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3\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ilkBot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3\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SoldTop\"\n")
                fprintf(myform "FLOC 1 5\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oldTop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5\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oldTop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5\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SoldBot\"\n")
                fprintf(myform "FLOC 1 7\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oldBot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7\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SoldBot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7\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PBTop\"\n")
                fprintf(myform "FLOC 1 9\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PBTop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9\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PBTop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9\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PBBot\"\n")
                fprintf(myform "FLOC 1 11\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PBBot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11\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PBBotOff\n")
                fprintf(myform "FLOC 15 11\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Ref DES\"\n")
                fprintf(myform "FLOC 1 13\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RTop\n")
                fprintf(myform "FLOC 8 13\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RTop\"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RBot\n")
                fprintf(myform "FLOC 15 13\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RBot\"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TEXT \"Other\"\n")
                fprintf(myform "FLOC 1 15\n")
                fprintf(myform "T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CGOn\n")
                fprintf(myform "FLOC 8 15\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CGOn\"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myform "FIELD CAll\n")
                fprintf(myform "FLOC 15 15\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CAll\" 5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PBTop\"\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ENDTILE\n\n")
                fprintf(myform "ENDFORM\n\n")
                close(myform)

            my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Displayfile '("NE" "msglines" 0) 'DisplayAction t nil)
            axlFormDisplay(myform)
            axlFormSetField(myform "sub_menuclass" 1)
                when(isFile(Displayfile)
                        deleteFile(Displayfile)
                )
        )
)

procedure(DisplayAction(myform)
let(n( )
        case(myform->curField
                ("SilkTop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ilkTop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ilkBot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ilkBot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oldTop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oldTop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oldBot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SoldBot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PBTop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PBTop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PBBotOn"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PBBotOff"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RTop"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RBo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PIN/BOTTOM"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CGOn"
                                axlVisibleLayer("CONSTRAINT REGION/ALL" t)
                                axlVisibleUpdate(t)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CAll"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Update(nil)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
                )

if((nequal myform->doneState 1)
axlFormClose(myform)

)

以上是之前网站上其他人的代码 想把按钮改为打勾选择

网友(点评):
打钩的没有变值,这种按钮,还有那种点击切换的才可以。就是说打钩了不能立即生效。这种开关的就可以点击了就立即生效

网友:
这是自己写skill么

楼主(2014-01-16):
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