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击十度的走线,两端延长线自动延长并连接

楼主(2013-12-03):
如图, 需要做一个命令 执行之后,点击十度的两段线,他们的延长线就自动连接在一起, 中间没有小断折

网友A:
点击两次选择cline segment,如果两次选择的是同一条cline的两个segment,而且这两条线有交点就记录这条cline的信息,然后删除两segment中间的端点重新创建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两次选择cline segment,如果两次选择的是同一条cline的两个segment,而且这两条线有交点就记录这条cline ...

有SKILL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