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装了运行不了,为什么?系统是win7

楼主(2013-12-03):
FPM装了运行不了,为什么?系统是win7

网友A:
修改系统时间为2009之前。

网友B:
安装后用UltraEdit打开FPM.exe,查找"33 C0 E9 F2",注意中间有空格,将33改为8B,F2改为00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系统时间为2009之前。

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后用UltraEdit打开FPM.exe,查找"33 C0 E9 F2",注意中间有空格,将33改为8B,F2改为00保存

这个没有破解的版本和绿色版本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系统时间为2009之前。

谢谢!明白了!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ok

好的,解决就好,刚看到您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解决就好,刚看到您的消息。

但一改回来就不行了。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一改回来就不行了。悲剧!

这个工具好像只到8.0,后来就没有维护升级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