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线设置

楼主(2013-12-04):
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个蛇形线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手工绕或者手工绕一段,复制之、、、

网友B:
    对啊!应该是纯手工绕的!目前allegro还没这种功能呢!skill也没看到这样的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应该是纯手工绕的!目前allegro还没这种功能呢!skill也没看到这样的开发!

    绕的这么均匀,这个该如何绕呢?

网友B:
    设置格点呗!根据格点的间距来绕就会均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格点呗!根据格点的间距来绕就会均匀了!

    如何设置呢?我试试  谢谢你

网友C:
    目测先是角度走线,然后再格点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先是角度走线,然后再格点绕线

    恩,我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绕或者手工绕一段,复制之、、、

你说复制怎么复制

网友:
    你把这两根线设置成差分信号线你就可以绕了,只要信号稳定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套用这哥们的,他绕的线是好看,那是要点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