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2009做ADS2008第二版中的滤波器怎么结果错那么多啊

楼主(2013-12-04):
用ADS2009做ADS2008第二版中的滤波器怎么结果错那么多啊,就是明明能运行出来,但是结果相差太远,噪声系数太大,还有,到底设计几个原理图啊,总感觉原理图的部分写错了一样,比如说 ,那个HB仿真器,不是应该和那个电路在一块么,可是书上式设计好电路之后再新建原理图并添加HB仿真器的

网友:
1.滤波器没有噪声系数这个参数,噪声系数太大什么情况?
2.总共2个例子,例子是随着设计要求不断改变的。从前仿到后仿。
3.滤波器仿真根本不需要HB仿真器,何来HB?
弱弱问一句,你是搞射频的吗?

楼主:
啊不好意思,是混频器,搞错了,不是滤波器,当时太着急,所以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