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 在16.5中能用,在16.6中不能用

楼主(2013-12-04):
求助,

我的电脑同事安装了16.5  与 16.6 的版本,

但是挖铜皮的skill 在16.5中能用,在16.6中能启动这个命令但是提示如下的错误!

E- *Error* _axlPolyFromDB: too many arguments (at most 6 expected, 7 given) - (dbid:472062080 ROUND "ETCH/TOP" REGULAR t ... )

网友:
这是一个自定义方法参数出错,也许skill内部区分了高低版本的处理方法,但是高版本的函数调用错误

网友:
我之前16.5用得好好的,升级到16.6之后,skill不能用,也是相同的设置.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