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做Intel平台主板仿真时,内存插槽的模型怎么选择

楼主(2013-12-04):
如题,向各位求教做Intel平台主板仿真时,内存插槽的模型怎么选择?

做内存仿真时,PCB上并没有板载内存芯片,而是选用了内存插槽,这时内存插槽的模型怎么选取?

做U-DIMM、SODIMM时,模型选取有什么区别不?

先谢谢大家。

网友:
你确定是问内存插槽,难道不是你的设计决定的吗?找你的供应商要或其他类似model吗

楼主:
感谢您的回贴
确定是问内存槽,之前看过一些内存仿真的例子,可全是把内存芯片直接板载到主板上的。
如果用内存插槽,仿真时如何选择模型,内存插槽毕竟是个连接器,上面可插不同的内存条,你是指向连接器的供应商要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