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网络表问题

楼主(2013-12-04):
用Dxdesigner设计的原理图,导入到expedition PCB后发现网络表中出现下面问题,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说的 ^^^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 ^^^ 吗?

是的,不知道怎么产生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怎么产生出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你对应PCB看下这个网络应该是连着好几个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你对应PCB看下这个网络应该是连着好几个器件的.

如果一个网络连多个器件应该还是同一个网标,怎么会对应多个不同网络标号?难道信号通过电容也算同一个网络?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你对应PCB看下这个网络应该是连着好几个器件的.

另请教高手:physical nets和electrical nets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网络连多个器件应该还是同一个网标,怎么会对应多个不同网络标号?难道信号通过电容也算同一个网 ...

我说得不太对,应该是下面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请教高手:physical nets和electrical nets有什么区别呀?

就像你的这种情况。"xx^^^"为一个electrical net,然后它下面几个分支就是physical 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