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3-12-04):
大家有没遇到过板子非常小,很难放比较多的电容,但是电源的要求又比较高的情况?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
好像手机板的板子也是比较小的,电源的要求应该是比较高的,大家有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电源仿真,去掉不必要的电容。

网友:
电容不是越多越好,选择合适的耐压值,例如3.3V电源,用6V的足够了,不必用10V甚至16V,合适的容量,对芯片的电源退耦电容,一般用1uF也够使了,没必要用10uF的,选择合适的封装,封装是由耐压和容量决定的,在满足两者情况下,选小封装的电容。
电容不是用的越多越好,牵涉到电源的效率,故障率,EMC测试结果等。

木木犀利如旧,呵呵

网友:
用容量大的电容,只要耐压要求不是很高,体积也不会很大的

网友:
有没有人仿真过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