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符号的替换

楼主(2013-12-04):
5金币
画原理图时是从symbol view中提取的符号,现在要导入到PCB中,需要替换成part view 中的,但是替换之后符号的值也变了,比如一个电阻原来值为1K,替换后便成为0了,有什么方法使之保留原来的值吗?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634-1-1.html

替换后package过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634-1-1.html

替换后package过吗 ?

谢谢,我看了你的链接,我觉得该选的我也选上了啊,还没有package,请看一下我中间的那张图,我选择了保留原理图中的值,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你的链接,我觉得该选的我也选上了啊,还没有package,请看一下我中间的那张图,我选择了保 ...

你看下part editor的默认属性设置,有没有定义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part editor的默认属性设置,有没有定义Value。

定义了的,但不过值是0,我想保留原来的值,请帮我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了的,但不过值是0,我想保留原来的值,请帮我分析下,谢谢啦!

把默认的这个VALUE值删掉就行了。

楼主:
我已经把那个属性删掉了,但还是不起作用,ee7.9.3和7.9.5我都试过了,不会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默认的这个VALUE值删掉就行了。

我已经把那个属性删掉了,但还是不起作用,ee7.9.3和7.9.5我都试过了,不会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那个属性删掉了,但还是不起作用,ee7.9.3和7.9.5我都试过了,不会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吧

不是软件问题,properties and values那里的选项只针对replace part“symbol only”才有用。“replace part with” 好像还真没什么办法保留value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问题,properties and values那里的选项只针对replace part“symbol only”才有用。“replace pa ...

嗯,看来是的,我也试了,谢谢!